谁能教我一下 16X16点阵怎么 让字移动起来啊?

楼主(2009-10-24):
51单片机下,谁能教我一下 16X16点阵怎么 让字移动起来啊?

我用的是74HC595 8位移位锁存器.
现在能显示禁止的字了,我的思路是:扫描第一行,然后把16位数据移入,然后显示,接着扫描第二行,直到16行.

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让字左移动 右移,谁能指导下?给个思路?

网友A:
for(i=0;i<TOTAL;i++)
{
  for(j=0;j<2;j++)///左右
   for(k=0;k<8;k++) ///移位8次   一个字
   {
    for(l=0;l<16;l++)////16行
    {
     for(q=0;q<BLKN/2;q++)
     {
      dispram[l*2+q*32]=dispram[l*2+q*32]<<1|dispram[l*2+1+q*32]>>7;
      if(q=BLKN/2-1)
       {dispram[l*2+1+q*32]=dispram[l*2+1+q*32]<<1|Bmp[i][l*2+j]>>(7-k);}
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dispram[l*2+1+q*32]=dispram[l*2+1+q*32]<<1|dispram[l*2+(q+1)*32]>>7;}
     }
    }
        delay1ms(100);////左移一次延时一段时间看的更清晰
   }
  }
左移参考一下

网友B:
网上搜索一下吧,相关的东西还是比较多的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