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电子书和电纸书的区别!

楼主(2009-10-24):
请教电子书和电纸书的区别!

网友A:
电子书相当于一个小型笔记本,不过显示屏一般不用LCD等传统显示器,而用最新的电子纸。这种显示器在静态显示时,是不耗电的。

网友B:
纸质书看起来舒服

网友C(2009-12-08):
实际上没区别啊,只是叫法不一样而已。
都是采用电子纸来显示,效果很真书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