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疗脖子痛的好方法

楼主(2009-10-24):
睡觉不枕枕头。亲身实践,已经十多年没有枕了,再也没有犯过。
      用笔记本对身体也是伤害。笔记本屏幕位置低,桌子矮时可能需要向下探头看屏幕,最好把笔记本垫高;笔记本屏幕和键盘连体,如果不外接键盘会造成眼睛和屏幕距离较近(俺胳膊不是很长,见笑)影响视力健康。

如果效果好帮忙顶下。抛砖引玉,希望大家拍砖,提供更好的建议。

网友A:
这个主意好像不错,以前自己也用过哈哈,不过还是帮顶!

网友B:
真的有用吗?
我就经常脖子痛!

网友C:
倒没觉得脖子疼,就是久了背会很累,难受。

LZ一提我倒是发现一般的桌子好像都矮了,都要低着头看屏幕...

楼主:
RE:4楼
  我背偶尔也痛。但是还要自己感觉下,区分不同原因。有一次是椅子不合适,不能坐得靠前,否则会椅子滑倒,而靠后坐因为椅子设计为前高后低,人会往后仰。然后干脆把椅子换掉就没有问题了;还有一次是大键盘(就是带专门数字小键盘的那种)摆放不合适。当时错误摆放是胸口正对键盘中部,然后当时就感觉左边背部肌肉痛。正确摆放是把键盘空格键正对胸口位置就没有问题了。因为我用键盘时还是习惯胸口正对空格位置,而错误摆放时空格键位置在身体偏左,我会无意识的向左侧身,所以时间长了背就痛了。
  如果姿势正确但是还痛,我一般是找个地方活动下,具体是双腿并拢站立,膝盖不弯曲,上身向下弯尽量用头靠向小腿或膝盖,痛的时候多做几次;还可以上身躺在床上不动,腿弯过来仍然如此姿势。疼痛原因我推测可能是背部肌肉过于紧张,这样反向牵拉肌肉可以使它放松。或者平时做做仰卧起坐也可以。

RE:2
  多谢捧场!

RE:3
  不敢保证人人有效,你可以试下。

网友D:
回复 网友C:

小X童鞋才发现,俺都早行动了...  N早就买了个200块的本本散热器,可升降的,配上个好的外接键盘和鼠标,,,多爽...   买本本的钱省下一些把外设弄好一点,明显的提高使用感受...

大概就是这样子的.

网友D:
PS;下面这个东东很重的,好象是2公斤多...  估计只适合俺这样暴走的.到哪都扛着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