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keil c如何,读ram里面的数据呢?

楼主(2009-10-24):
汇编知道,设定bank,按地址读数据就行了!
不知道c语言如何读ram里的数据,想做随机数的种子!
timer太不随机了,一般流程数据都是相同的!

网友A:
如果是设置变量,应该能行,unsigned char idata ------;这个是定义在128RAM空间的数据,可以调用,读写都可以,像你说的做随机数,定义成数组就好了,注意要是idata哦。

只要你定义了,KEILC会自动分配内部128RAM的,不过就是不知道确定地址,当然也没关系,我们直接调用变量得了

网友B:
-at- 应该可以确定吧

网友B:
uchar idata dis_buff[16] _at_ 0x20   //定位RAM 将dis_buff[16]定位在0x20开始的16个字节
随即数的话,LS的方法很好;

---data  0x00--0x7f  128byte   直接读取
---idata   0x00-0xff     256byte  指针方式

网友C:
产生随机数,用time就行啊,很好用的,先给TH0 ,TH1赋初值,然后在来一个中断函数,中断后在赋初值,在主函数的循环中,输出口=TH0|TL0,这样就OK了,试试咋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