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用proteuse仿真的时候有没有出错?

楼主(2009-10-24):
为什么我用Proteus仿真一些电路经常出错呢?
我是按书上电路连接的.比如这下面两个开关电路,10K电阻实现的是放开高电,按下低电平.这个能实现,可是我做第二个开关电路时,也就是470电阻的那个,本要实现的是:放开低电平,按下高电平,可是就是实现不了,一直是高电,这是为什么呢?

我接三极管仿真也很多错误的.....疯了..

网友A:
是有些错误。但是向你这样的错误,应该不会吧。最好上例子……里面有些模型是没有仿真模型的…

网友B:
你置P1.7为低电平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建议实际做下实验,理论上高电平输出电流很小…470欧,大约10ma,此时应该已经底电平了……我也没试过……

网友C:
汗啊
51初始化后I/O口默认输出高电平

OK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