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驱动电路

楼主(2009-10-24):
开关电源为什么要功率开关驱动电路呢,控制ic给功率开关发信号,让它开或关,如果再给它一个驱动电路的话,控制ic没发信号的时候,它岂不是也是开的状态?这个驱动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啊?

网友A:
无论功率管是BJT还是MOS,都需要一定的驱动电压和驱动电流,驱动电路一般是在控制芯片给不出足够的驱动电流情况下,提供给功率管足够的驱动电流。某些情况,还要在功率管关断时提供给功率管反向驱动。

楼主:
哦,谢谢你呀,呵呵。
给功率管反向驱动是不是相当于让电压反向,使它保持在截止的状态?
我在百度上面没有搜到。

网友A:
功率管反向驱动一般用于BJT,并非是要使其保持在截止状态,而是在功率管关断过程中对发射结施加反向电压,使基极储存电荷迅速释放,加速关断过程,减少延迟时间。可以参考有关开关电源的书籍。

楼主:
哦,原来是这样,我手头有一本开关电源设计指南,第二版。看了很多没看懂。

网友A:
没看懂的原因,可能是电工基础和模拟电路这两门课中基础知识掌握得不够。

楼主:
恩,我本来学数学的,这些物理知识忘的太多了。本来是做软件开发的,老板要我先搞电源,没办法,呵呵。

网友B:
maychang:
你好!、
可以推荐加深电工基础和模拟电子比较好点的书吗?
我很想加深下!、
谢谢啦

网友A:
老tyw的书库里面有很多。可以下载。

网友C:
既然是功率電路,當然需要驅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