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电压转换

楼主(2009-10-24):
如何传感器出来的4-20mA电流转换成0-3.3v电压,我是要将其接入dsp进行ad转换的,有没有专门的芯片进行转换,或者电路图?

网友A:
典型的AD前端运放电路,楼主看看模电的书,任何一个图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的,每一个参数都IT DEPENDS

楼主:
用运放怎么实现电流到电压的转换?

网友A:
运算放大电路,楼主好好看看模电书,可以解决,没有现成的图,因为指标不一样

楼主:
运放同相端接地,反相端与输出端接反馈电阻,电阻阻值=3.3V/20mA,但是怎么将4mA转换成0V呢?

网友B:
误重复发题,浪费大家时间

网友C:
用运放+基准电压就可以了.如果DSP用外部基准的话就刚好可以了.
思路:先用电阻把电流专成电压信号,用一个运放跟随运放,后面就是用加法或减法电路了.需要有负电压供电稍微麻烦.而且运放用几个.
实际应用中不建议转换为0~3.3V来用,LZ需要保留一定的冗余.如4~20mA信号,一般情况下是允许2~22mA的.这点LZ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考虑了.限制在界限上的话,很容易导致ADC溢出归零.

网友D:
看看ADI的解决方案吧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