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909问题?

楼主(2009-10-24):
大家好。救命呀。设计了多年的电路。现在出现了一个菜鸟问题。搞不定呀。请大家帮忙。我用79M09 TO-252封装的。产生-9V电压。输入电压为-12V。标准的三端稳压电路。很简单。但是就是的得不到-9V的电压。实际测试为-8V。不知道为什么。原以为是7909的问题。换了好几家的货都不行。请大家帮我说说。谢谢了。

网友A:
不知道,我也挺迷糊。可能:
1.他们给拿错了,错把7908拿给你了;
2.电源负载过重,把电压拉下来了……
应该不会吧!

网友B:
应该就是第二条的原因,-12V太菜了,能力不够

楼主:
谢谢。大家回复。2楼说的几个原来我都分析了。1.他们给拿错了,错把7908拿给你了;我原来也怀疑这个。我就换了4家的货。而且是从不同的城市邮购的。应该不会大家就错吧。2.电源负载过重,把电压拉下来了……  就这个问题。也应该不会。我输入的-12V 的输出功率我设计的是10W足够了。就算除掉耗损带动一个7909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而且我是在7909空载的情况下测量的呀。
   还有一个问题。我也很奇怪。我用万用表测量IC。单独的IC。没有焊接在PCB上。输入电阻居然在500殴左右。输出电阻居然再400殴左右。很奇怪呀。4家的货都是。两个牌子的NS的和ON的。我听说7909的假货多也不肯能4家都是假货吧。郁闷。请大家说说。谢谢

网友C:
1、输入电压变低试试呢(-15V)? 一般压差2V左右是够了的
2、带上负载试试,看它输出端是否也能稳定在8V?

楼主:
我的输入电压是-12V。按照输出电压-9V的话有3V的压差。我知道一般78系列和79系列都是2.3V左右的压差就可以的呀。 所以输入压差应该够了。
   带负载我刚才测试过了。我带来一个500欧的负责测试是-8V很稳定。我又带了一个200欧的电阻测试也是-8V。很稳定。应该没有问题。 我刚才还做了一个实验。我用79M05跟换了79M09输出的是标准的-5V很稳定。这就可以验证电路没有问题。问题应该还是在IC本身上。另外我刚联系了一下IC卖家。他说没有问题是正版的ON芯片。而且有几个客户一直用。没有问题。
     所以我分析是不是IC的压差不够。理论上3V压差是够了。那就可能是???????不明白了。糊涂了。请大家说一下。谢谢

楼主:
苍天呀。阴沟里翻了船。救命呀。

网友C:
"     所以我分析是不是IC的压差不够。理论上3V压差是够了。那就可能是???????不明白了。糊涂了。请大家说一下。谢谢"

那单独用更低的电压供电试过吗?

网友D:
很简单,先加高输入电压试下不久知道了?

网友E:
用-15V试试,
还有,确认一下,表有没有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