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

楼主(2009-10-24):
将4-20mA电流转换成0-3.3v电压。运放同相端接地,反相端与输出端接反馈电阻,电阻阻值=3.3V/20mA,但是怎么将4mA转换成0V呢?

网友A:
电阻阻值不能是3.3V/20mA。
运放同相端不接地而接到某一固定电位上,可以使电流为4mA时输出为零。

网友B:
运放同相端不要接地,接到电流负载电阻上。让4mA-20mA电流流过该电阻,把运放接成同相放大电路。

楼主:
3# xiaotao_82

网友C:
4-20mA转成1-5v,应用平移公式y=k*x+b, k=33/40, b=-33/40。电路要精选电阻,软件算更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