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XWJ,有些步进电机用ULN2003,2803就能驱动的?

楼主(2009-10-24):
那是什么类型的电机呢?
如题。如果用2003和2803驱动的,那么流过线圈的电流不是只有一个方向吗?

网友A:
小电流的步进当然可以用ULN2003驱动了。

但需要自己用软件写控制逻辑驱动马达转动。

楼主:
但是混合式,两个线圈那种步进电机,不是要给线圈通正反方向电流才能维持转动的吗?

网友A:
加电、断电。

网友B:
用2003的是两相6线(每相有个中心抽头,且叫中线)的,每相的中线接电源正,其他两线分开控制就行了。两相4线的不行。

楼主:
谢谢zhaoyu2005,那么是不是意味着除了用H桥,否则就别想让它转了.我打算用8050+8550搭H桥.

网友B:
两相4线的就得用H桥或者专门的驱动芯片了。H桥得注意死区控制,要不然炸管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