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N-bus/DeviceNet] 求助CAN问题

楼主(2009-10-24):
求助:CAN管脚TX1,RX1如何连接?

楼主:
RE: 求助CAN问题

哦,应该是SJA1000管脚TX1,RX1如何连接?谢谢赐教!

网友A:
在OCR(地址为8)寄存器中将输出方式设定为正常输入时,您可以找一个10K的限流电阻,限流电阻的一端接TX1脚,另外一端接+5V;RX1也可以同样处理的

网友B:
在你选择喷头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喷头的尺寸,喷头的大小,喷头的信号喷头的形状。那样你才能选择到对的喷头。以专业的视角老看待真空包装机的市场价值,我觉得真空包装机一定会活跃在市场上的,真空包装机的需要也会变的的更多,领先的储液罐制作技术,话费更低的储液罐制作材料,作出更好的储液罐产品,让储液罐为各大储液罐商家得到更大的利益。上海大金空调努力打造空调第一品牌,上海大金空调的诚信服务,上海大金空调的专业态度。都为上海大金空调的品牌打下很深的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