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道面试题

楼主(2009-10-24):
最近面试,考官出了一道题,感觉写错了
要求的是A点的电压。我算的结果是2V,同学有的算的是4V,请各位网友分析下看看。

网友A:
A对地电压2V。

网友B:
我怎么觉得是0V 哈哈

网友C:
可是仿的是-4V的

网友A:
4楼,你看看你的图与楼主是否一样?

网友D:
2v  4楼测错地方了

楼主:
4楼的用什么软件仿真的?

网友E:
2V,you are right!

网友C:
呵呵,
搞错了,
是2V的

网友F:
对地电压是2V

网友G:
Multisim 仿真的各点电压

是不是这样的思路呢???
思考过程:由地推出6V----》再由10V的压差推出另外一个点为-4V----》然后由两电阻分压推出2V

网友H:
脑残题,出题的人也就中学水平

网友I:
真忽略了,居然算成了-4V……

网友J:
恩,是2v。。。这软件没用过,指教

网友K:
关键是思路!!说多少V没意思

网友L:
这个的主要问题在于分析5欧的电阻上有没有电流,
那5欧的电阻有没有电流在于这个电阻是否处于某个回路,
有回路不一定有电流,没有回路一定没有电流,
明显, 那个电阻没有回路,所以没有电流,
所以6V电源对地就是6V,然后就简单了

网友M:
好像是初中奥林匹克竞赛题,做过的

网友N:
越是简单的电路越不能马虎.
用大学的<<电路>>知识稍微一套就出结果了.

网友O:
5R电阻因流过电流极小,可以忽略,6V电源负极可认为参考地,10V电源负极则为-4V,4R,6R电阻将10V电源分压,此电压加10V电源参考电压即可得2V.

网友P:

把电路等效成上面的图就行了。。。够形象了吧?呵呵~

网友Q:
楼上的分析形象、具体!!

网友R:
24L分析真厉害

网友P:
回复 网友R:
:loveliness:

网友S:
中学水平的题为什么我们许多相关专业的本科生还会做错?

网友T:
2V,对的,哈哈,相信自己

网友U:
呵呵 24楼思路和我一样

网友V:
怎么算的?

网友W:
回复 网友C:

6欧姆电阻放错位置了

网友X:
最简单的方式用叠加原理来算

Vo=-4V+6V=2V

电路分析掌握网孔电流法和叠加原理,大部分电路都可以解了。
只有2个电源的时候用叠加原理解题最方便
面试出这个题还是有点难的,笔试差不多.

网友Y:
24L ~思路最简捷~

网友Z:
2V 为什么我面试的时候没有碰到这么好的题呢?

网友AA:
如果按V2电压是10V的话用24楼所说的6-4=2可以,如果把V2改成11V后还按24楼算就成了6-5=1而实际的电压是1.6V。应该是A=(V2*R2/R1+R2)+(-V2)+V1也就是A=(11*6/4+6)-11+6=1.6

网友AB:
如果按V2电压是10V的话用24楼所说的6-4=2可以,如果把V2改成11V后还按24楼算就成了6-5=1而实际的电压是1.6V。应该是A=(V2*R2/R1+R2)+(-V2)+V1也就是A=(11*6/4+6)-11+6=1.6 ...
引用 网友AA:
按24L的方法也是1.6V正确啊。。。是你误会人家的意思了吧?

网友AC:
电路分析

网友AD:
2V,初中物理题

网友AE:
如果是我出题,会将5R改成6R或3R,再在4R电阻上,并一个2V的电池,稍微提高一些难度。
考学生也应该是考智力吧,而不是考一些书面知识吧。
感兴趣的应届毕业生可以试试哦。
建议像这样的多电源电路,采用基尔霍夫定理中的节电电流方程去分析。

网友AA:
回复 网友AB:
不知道楼上是怎么算的,请看下图。

网友X:
这种多源的电路,仿真不可靠

网友AF:
在这里面倒是有见了几种分析方法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