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角速度传感器问题

楼主(2009-10-24):
哪位大哥知道如何对角速度传感器进行调零?

楼主:
补充:利用软件调零!我只知道AD采集到角速度值对时间积分可以得到转过的角度!
但是,老大说这是不准确的,要进行调零!
这个就不会了!只好请教21ic的大叔,大哥,阿姨姐姐们!

网友A:
老大说那样不准,就问老大怎么调啊!

楼主:
我刚毕业,老大哪有那闲功夫搭理我啊!

网友B:
问问传感器生产厂家的FAE。软件是可以纠正零偏的。

网友C:
我也很想知道,顶起来!

网友B:
说明一下是什么样的传感器,让人怎么猜啊……谜语也要告诉猜的是字还是人名了什么的吧?

楼主:
角速度传感器型号:ENC-03
传感器的厂家给的零偏值只是一个大体采样值,而每一个传感器都可能是不一样的,也存在误差!
所以每一个都要去测,我一片板上用了三个,x,y,z方向,它们在静止时的AD采样值都不一样!所以必须校准!

楼主:
还有一个我说模糊了,我所说的调零,对ENC-03具体来说应该是:调整它的灵敏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