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国产单片机] 哪位大哥知道如何对角速度传感器进行调零?

楼主(2009-10-24):
哪位大哥知道如何对角速度传感器进行调零?

楼主:
补充:利用软件调零!我只知道AD采集到角速度值对时间积分可以得到转过的角度!
但是,老大说这是不准确的,要进行调零!
这个就不会了!只好请教21ic的大叔,大哥,阿姨姐姐们!

网友A:
用電位器來做

网友B(2009-11-25):
看你用的是哪种传感器了,有些有调零的引脚,可以通过电位器调节,有些简单的(比如老式的那种,就一个铁壳那种)就只能靠电路补偿或者软件补偿了。

而且,即便调零了,也只是补偿了零漂,角速度传感器还有温度效应,具有比较大的温漂,温度补偿就复杂了,需要事先校准温度曲线,然后根据当前温度进行动态补偿,或者使用定期角度校准,清零累计误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