郁闷,在南京华龙电子城买的Max232,通电后发烫

楼主(2009-10-24):
在二楼迈尔奇买的,电路是典型的,电源用的是线性的5V。这一批232批号是0909。
今年年初买了一批也是通电后发烫,和我的电脑连接测试,竟然将电脑串口搞坏了。那次拿去换,很爽快的给我换了,说拿错了,拿国产的给我了,既然换了我也没追究。这次去换,她说已经给了进口的了,没法换了,你去查你的电路吧。可是我买的元件价格一直以贵的给我的。既然不换,多讲了也没用,只好到其他店买了。
请问,大家有什么买到正牌的MAX232?正牌的MAX232有什么好的识别方法?

网友A:
走 Digikey 吧。。。
然后就是 淘宝上 找可信度高的店面买。
南京华龙,路过,一直没进去过,虽然南京的朋友说,做电子一定要多去华龙转转。

楼主:
谢谢hsw_21。
请问hsw_21,从Digikey买,时间、价格你觉得满意吗?量不大也可以买?

网友B:
华龙能买到真的MAX232吗?

网友A:
谢谢hsw_21。
请问hsw_21,从Digikey买,时间、价格你觉得满意吗?量不大也可以买?
引用 楼主:

可以,登录digikey的主页,打他们服务电话就可以了解到。
量小就是贵点,但是能保证是真货。

网友C:
建议用SP232或SP3232,南京市场的SP这个货还能用,max232太易出问题了,尤其是max3232根本不能用.

网友D:
MAXIM申请去。

网友E:
我在网上买了50片国产的232,dip的,通迅出错,真晕啊~~~~进口的贵呀~~两者差别不是一般的大啊

网友F:
MAX232是很容易坏的,比方说吧,有时候带点拨叉就坏了,有时候直接焊接,会热坏的,还有,万一电源接错,那更不行了,如果不是原装的,有时候还不能通信呢,所以说,要买就买原装的!原装的去哪里买?去淘宝吧,我买过原装的,就是重庆松育电子,价格便宜,质量也不错。可以去看看

网友G:
如果你是公司要大批量生产,最好是从原厂或他的代理那里拿吧.这样就肯定是真品:)

网友H:
动不动就怀疑元件有问题,而不检查自己的电路,为什么你的电路只能用进口而不能用国产的呢,国产的如果没人用,那早没存在的意义了,为什么人家的都兼容而没有问题呢

网友I:
完了,我们从来都是在华龙买的max3232/max202.
怎么从来没坏过?难道我们人品这么好.而且呆过这么多家公司,还真没听说过一批买来都不能用的.
PS:买的二极管发现过正负标反的,发现过拆机的片子的,芯片这类东西坏的还真没发现.

网友J:
估计是LZ的电路或者使用有问题,俺用的国产的,基本上都正常,丢数据的都很少见。我想:国产的,性能差,不至于差到这个地步,应该是极限参数达不到要求,不可能连常规的参数都达不到,要是常规的参数都达不到,早就没人要了。

网友K:
最好找MAXIM 授权的代理商或者有信誉,小批量目录分销商。

楼主:
我在没发现串口的问题前也是11楼和13楼的想法,可现实发生了。。。。。。
相信的相信,不相信的我也没必要强行使你相信。
有的批次完全没有问题的,不好的芯片通电后手摸上去感觉热。
谢谢大家的回答。

网友L(2014-09-03):
楼主,美信现在市场太多假货了,卖家说得头头是道,其实价格一看就能90%分辨真假了,正品芯片只要楼主电路没问题,是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啦

网友M:
好用就行,什么牌子不牌子的。另外,电子元件只要焊了是不给退的。

网友N:
咋一看,还以为是在南京新华龙呢,哈哈,新华龙在南京没有柜台,原来是华龙。。。华龙。。龙。。

网友O(2015-03-31):
我也碰到发烫的问题了,芯片直接掉下来了。贴片的。
有时好,有时坏。用的1微法0603的贴片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