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CC引脚

楼主(2009-10-24):
芯片的这个引脚为什么没有和内部的任何器件相连呢?这个直流输入流到哪儿去那?

网友A:
这只是个示意图

网友B:
示意图罢了,真不用VCC,你不就省了。。。

楼主:
哦,那就是说大部分情况下这个脚只是虚设的?

网友C:
这个图又不是电路图,没有必要非得把电源脚连上去.

楼主:
那象这个,是不是VCC引脚就没作用。

网友D:
请问楼主一个小问题?你示意图里的比较器,振荡器,基准电压等内部模块的电压从哪儿来的?

网友E:
不用管电源到底怎么接的    知道有就行了

网友F:
每个电路单元都画上电源引脚(VCC和GND)当然可以。可是画电路最主要的是表明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,如果都画上电源引脚了,就显得比较乱起来,不方便读图(理解它们的逻辑关系)。

事实上,你还应当注意到,作为电源地的GND也没有连到各电路单元,是不是说这些电路单元不用接地呢,当然不是。现在请你回过头来看看:

你看看你提供的两张图,电源地┻符号都没有连接到一起,是不是说这些地┻是独立的,互不相干的?不是的,实际电路中他们就是通过导线连接到一起。

电路中有许多表意地地方,除非特殊需要,否则是不会按照实际全部画出来的。就是最基本的电阻符号,都不管该电阻的外形是什么,由什么材料构成,用什么工艺生产,阻值是多少,在一张图中,一篇**中,一本书中,它们的画法通常都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哦,呵呵,讲的太详细了,谢谢!!!

网友F:
事实上,你的问题也是非常经典的。
这是电气图纸中的一种简化或变种。

曾经时不时被人问:继电器、接触器,为什么要把它们触头、线圈分开画,让它们天各一方?

这种画法和你说的这种画法*正好相反,电路各逻辑单元,许多时候不但不画电源,也不框在一起,那不是更加麻烦了?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,事实证明,只有这种画法画面才最简洁,电路的逻辑关系才最清晰。

网友G:
高人就是高人,讲的太深刻透彻了。。。

网友H:
这个好像是Sp34063的图!

网友I(2010-07-06):
楼主挺可爱的。

网友J:
先把电路结构了解清楚,然后看电路图时就可以做到心中无物,不纠缠于具体线路的连接,而是注重功能的实现。

网友K:
比较器要用到电源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