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万用表怎样测试才知道晶振起振了没

楼主(2009-10-24):
拿万能板焊51(STC)的下载用的板子(max232...)
用SST来仿真时出现的问题(见图四)
图一

图二

图三

图四

图五

哪里出了问题啊

手边还没51的片子 只有这个仿真芯片

网友A:
工作的51芯片,晶振两个脚有1.7-2.2V的电压

楼主:
我测试一端是4.82V 一端是4.76V

测2端电压 5.6mv

当然万用表是便宜货 值可能和实际有点出入

网友B:
拿个示波器看下不就可以了

网友C:
万用表不能吧  建议用示波器

网友A:
从测到的电压来看,晶振是没有正常工作的

网友D:
一般起震,用万用表测,是工作电压的1/2

网友E:
我从参加工作至今,还真没用过万用表来判断过晶振工作状态。

从LZ的描述上看,手头上应该是缺少示波器吧,不然的话,也不会用万用表来测。

7楼说的只能说“可能对”。

网友F:
用块数字表测量,常规的51应该是一脚稍微低于2.5V,另一端稍微高于2.5V,对于有降低EMI功能的单片机就有点麻烦了,因为它们常常工作于2V以下,万能表一量就死机了。

楼主:
电压我重新焊了个值是11.0592MHz的,

mcu 直接拿stc89c52rc

现在测晶振2端电压是2.01V

现在的问题 如图

测5140脚电压4.8V max232电压也是4.多

焊个这样的板也出些这样的问题

郁闷

脚位这样的 看是不是我接错了啊

51----max232----PC串口
10----12-13------3
11----11-14------2

网友A:
没接地线么?232需要一个地线的...

楼主:
232接了地的,15脚接地。
那个串口座的是5脚接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