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
在KEILC中sbit bit可否做函数的参数

楼主(2009-10-24):
近日在摸索C51单片机的模拟串口功能:
SendData(unsigned char inch) 此函数功能已通过验证(由于需要使用3个模拟发送串口,为简化代码,想通过参数选择I/O口)
再试想通过类似SendData(unsigned char inch,sbit TX)但这里应该不正确,这里的TX要么只能为0或者为1,应该是指向地址的变量参数才对,但我不知道怎么搞.
我再换思想SendData(unsigned char inch,iunsigned char IO_NO )
{
   if (IO_NO==17) TX=P1^7;
  if (IO_NO==27) TX=P2^7;
.......
}
还是没有用,TX还是等于第一次定义的sbit P3^1,可有什么方法解决通过函数的参数供我选择批定的I/O口?

网友A:
位变量可以做参数

网友B:
在Keil中没有指向位变量的指针

楼主:
有什么方法可以送达函数中传递地址?

网友A:
这里的“^”代表什么来着

楼主:
“ ^ ”这个符号在非位定义时使用表示异或

楼主:
要做4对(4个收4个发共8个)模拟串口,得写几个同样的函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