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看一下我这个PCB问题出在哪里

楼主(2009-10-24):
接风扇的继电器开关的时候会出现单片机重启,不是每次都有,二十次也有一次,非常频繁~      是不是我继电器的控制电路搞的不好~~  请大家指点一下~ 我附件一下PCB~
附件了一张图,和一个完整的PCB,有经验的朋友帮我看看~  没接负载时候正常,接了风机就不行。

非常头疼~~  接风机的那路不行,接电热丝的可以~~

网友A:
应该是两个问题:
1.电流隔离距离太窄了,而且还有个强电和弱点并着走.
2.继电器输出端最好接个RC吸收电路.
3.是可能的问题,楼主继电器驱动端应该没有进行信号隔离吧,这样的话,从强电端耦合过来的干扰就会直接传到单片机了.如果有隔离,然后在供电出处做好相关滤波设计,可以解决绝大部分的问题.

楼主:
谢谢msliang18的建议~~  我想先采纳一下第三点~  第二点试了没效果~~
请问一下第三点如何实现啊~
我以前一直这么用,没出过问题,现在怪事出现了~ 试验了好多办法~ 试过给单片机单独供电~ 也重启~
请教一下大侠有没有这方面的电路~  电源隔离方面的~~  多谢指点~

网友B:
单片机不仅要单独供电 而且单片机IO口与继电器也有光耦隔离

楼主:
以前用过这种方案,是可以的~~  可看过别人这样用~~ 都没问题啊~~ 你的意思是再加一个适配器吗

网友C:
风扇运转时,测一下cpu的电源纹波。加大cpu的电源滤波电容。在供给风扇的强电上加共模电感和电容滤波。
地线走得过长,容易受干扰。没看到有复位电路。

网友:
1。接风机开关用光耦隔离。
2。重新布线,AC与DC不能靠太近,而且不要走平行线,易干扰。
3。接风机开关上并一个电容吸收电流.

网友D:
可能是过载了   猜的

网友D:
继电器吸合瞬间

网友E(2010-01-10):
隔离是应该要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