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并联

楼主(2009-10-24):
两个开关电源并联,还和一个线性电源并联,三条线通过什么限流来保证电路稳定啊?

网友A:
电源并联,要求各电源内阻与该电源承担的电流成反比。这在使用反馈来稳定输出电压的电源中难于做到,故一般是利用各电源的限流功能,即某电源输出电流达到一定值时自动通过减少输出电压来限制电流。所以若干电源并联,要求各电源都有限流功能且限流时工作稳定。

网友B:
两种不同类型的电源要并联?
如果是开关电源并联,需要将输出电流也加到控制环路内,这样每个电源会均流,例如负载是20A,那么每个电源背10A。

网友A:
回5楼:
那是办不到的事情。

网友C:
回复 网友A:
電源模塊之間有與監控通信的接口,當自動限流失效時,可以通過上端監控實行手動限流,保證BUS銅排上電壓的穩定。

网友B:
maychang.怎么办不到?,我们这有两种电源,一种要接并联线,一种不要。
我在生产线上调了5个月的通讯电源。一个双管正激的,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加在一起,然后隔离返回初级。
另一种也是环路一样。

网友B:
你是说20A的负载,不能平均分给两个电源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