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干扰MIC工作

楼主(2009-10-24):
现在想对MIC实施无线干扰,就是在有些场所让录音笔等工具无法工作,大家有没有办法?

网友A:
起爆一颗电磁脉冲弹行不?

楼主:
起爆一颗电磁脉冲弹行不?
应该是可以的,但是想长期干扰,放置类似录音笔之类的设备工作

网友B:
可以从录音设备的麦克风上想办法。
咪头一般是接收声音振动改变电容或电感,那么要让声音接收失效,就要让与声音的共振失效或是电容、电感值失效。
而且,实际使用中应该是不能影响到会议现场的电子设备运行效果。
如果是电磁干扰,有些好的设备本来就能做到屏蔽电磁干扰的;而且为健康记,电磁辐射应该不能太强。

貌似为极难达成任务。

网友C:
貌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,呵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