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VR单片机] 这里的虚线是什么意思?

楼主(2009-10-24):
图片:

我看了一些LM386的音频放大电路
有些电路的那个管脚7是画虚线的
我看了一些PDF 也是这样

不知道是什么意思

网友A:
看得好仔细

楼主:
没人知道吗?就是画红箭头的地方的虚线

网友B:
很细心,支持了!

网友C:
接个电容有利提高增益或是加强抗干扰,自己仔细看DATASHEET

网友D:
意思是可接可不接,不知道对不

网友E:
LS 正解,建议LZ去仔细看看DataSheet中对7脚的说明,一个字一个字的啃~

网友F:
LZ看的很细啊

网友G:
细心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