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急!急! 开关电源不起振

楼主(2009-10-24):
请问各位大侠,开关电源不起振是什么原因?如果电路是对的,那么最最主要的原因会是什么元器件引起不起振的呢?

网友A:
谁能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电路?

楼主:
你好,我用的是RCC(自激式回扫变换器)稳压方式的,输入AC220V 输出9V  1.5A ,元器件都焊接好了,就是不起振啊!

楼主:
manchang老师,我的那个高频变压器是寄样品到厂家那里请他们照样品绕制的,我想最大的问题应该出现在这里,现在原有的样品找不到了,不知道怎么办!

网友A:
先判断各元器件是否完好,若确实都完好,检查变压器各绕组相位。

楼主:
各元器件都是完好的!这个可以确定的!如果变压器各绕组相位不一样,我自已调换了变压器的引脚一下子以短路了。

楼主:
manchang老师,我是个新手,对开关电源这方面经验不够!特别是对电源最最最重要的器件变压器了解不深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