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能否给这样的输入阵列赋值

楼主(2009-10-24):
D_width * A_width 的数据选择器:
module Selector #(parameter D_width=8, A_width=2)(
    input  [A_width-1:0] SEL,
    input  [D_width-1:0] D_IN[2**A_width-1:0],
    output[D_width-1:0] D_OUT
    );
    assign D_OUT=D_IN[SEL];
endmodule

作为top模块可以实现,请问作为中间模块时如何给D_IN赋值

楼主:
知道了,拼接前加" ' "(单引号):  .D_IN('{IN3, IN2, IN1, IN0}),

网友A:
很少见这样的用法的
input  [D_width-1:0] D_IN[2**A_width-1:0];

端口上最好不要用这种语句。 建议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