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ST产品] ST7 FLASH编程遇到问题,望高手帮忙

楼主(2009-10-25):
问题:
1.RESET引脚怎么接,47K欧,1uF的电容?
2.RASS KEY 在自己编写的ICP DRIVER中应该如何体现?
3.选项字节,读保护等等对编程是否有影响?

楼主:
顶一下,高手在哪里

网友A:
芯片是什么型号? 数据手册中应该有说明。

楼主:
ST7FLITE09,芯片中的说明都仔细看了,但是没成功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一步,只能回头查

楼主:
希望高手给点指点哈,小弟这里先谢谢了

楼主:
这几篇我都读过了,包括ICC PROTOCOL我也读了,还有st7flite0我也读过了。
我是用的ICP模式,我也知道是XFLASH。行吧,既然你都说了,我就再读一次

楼主:
读过之后依然没有进展,ICP Driver Code是按照ST7 Flash Programming Reference Manual中提供的代码 稍加修改后,通过ST Visual Develop编译生成的HEX文件,应该没有问题的吧。
现在怀疑是由于38个脉冲进入ICC MODE之后同步位不正确,造成的错位,没有读的很懂
今天又想了一个招,破译编程器,结果测量后发现编程器用得是外部晶振。35个脉冲,并且高电平也只有3V多,起初怀疑的电压不够也排除了。

网友B:
ST7的ICC俺整整费了30个小时.N00个脑细胞.呵呵
ICC这东西做的比较高明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