放大器功率公式推导

楼主(2009-10-25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积分范围是对半个周期积分,因为上下两侧是对称的。乘以2当然就是整个周期。除以2π,是电源供应功率的平均值。注意积分变量不是t。

楼主:
除以2π还是有点不懂,是不是一个周期就除以2π,半个周除以π,他不是已经在里面积分吗,(除以2π,是电源供应功率的平均值)  这句还是有点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