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行口打印函数?

楼主(2009-10-25):
ES=0;
TI=1;
printf("The voltage is %fV\n",ad_vo);
while(!TI);
TI=0;
ES=1;

为什么运行“printf("The voltage is %fV\n",ad_vo);”之前要先将发送中断标志位TI置1?谢过。。。

网友A:
期待中,好像还有一个问题:为何把串行中断ES 也给关了呢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不关中断的话,TI=1时就申请进入中断,进入中断作甚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