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请教仪表放大器信号失真问题,谢谢

楼主(2009-10-25):
采用电路图,如http://yqyb.tede.cn/2009/10/1255919362157335.html的图一中的放大电路。
器件参数: A1,A2是OPA2335, A3是OPA335.   Rs=5.11K,R1=R2=R3=R4=Rr=100K,

设计目的,A1,A2组成的电路 放大40倍直流信号,A3差分放大1倍,主要是想输出为单端VO,进入AD器件。

设计条件:差分输入的直流信号为100uV~30mV传感器信号,  电源都是单电源3V。

问题现象:1.   当Vin+, 和Vin- 之间 输入680uV时, A3的差分输入为27.7mV, (正常),而VO与AGND之间的差值却变为35.6mV(不正常,因为A3的放大倍数是1)
              2.   可是, 当Vin+,和Vin-之间输入5mV, A3的差分输入为200mv,(正常), 而VO与AGND之间的差值也是200mv(也正常)
              3.  当输入信号为20mV,30mV 时,都正常。
感觉是对小一点的uV信号,在A3那一级里面有失真现象。 不知何故,请高手指点?

再请问一下, 我的AD输入可以是差分输入,既然A3的放大倍数是1, 那么我是否可以将A3这部分去掉,直接将A1,A2的输出分别接到AD器件的差分输入上去?

     再次谢谢!

楼主:
忘了补一点, Rs就是Rg,  现在我电路中没有把Rg弄成可调的,直接是5.11K的电阻

网友A:
A3起到的作用的抑制共模电压.A1A2没有这个作用.
电压太小不能工作可能和你选的运放好坏有关系,直接买集成的仪表运放要好很多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回复

楼主:
是不是单电源的缘故,输出最低达不到27mV?

楼主:
我将R5的参考点直接接到AGND了,

网友B:
改用+-2.5V供电看看

网友C:
放大器是RAIL TO RAIL 的吧
     输入,输出是否都是RAIL TO RAIL的?
     即使是RAIL TO RAIL 的,也不能够到达绝对的0啊!大概还有几十MV到不了

楼主:
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, 终于搞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