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玩过CSTN液晶的吗,看看这个函数

楼主(2009-10-25):
今天看到一个定义窗口的函数windows(x1,x2,y1,y2),
void Define_Window(unsigned char data X0, unsigned char data Y0, unsigned char data X1, unsigned char data Y1)
{
Write_Cmd(0x2A);
Write_CMD_Data(X0);
Write_CMD_Data(X1);

Write_Cmd(0x2B);
Write_CMD_Data(Y0);
Write_CMD_Data(Y1);
}

有那位知道有什么作用啊。

网友A:
看什么控制器了!汗这种问题叫人怎么回答呢!

楼主:
控制器是st7687s。看了半天也没弄懂。

楼主:
没人用过吗

网友B:
这个问题要看控制器的手册。

网友C:
当然需要看液晶控制器的手册。但根据用过的几款控制器来看,它的用途是:限制随后的写入操作到设定的window内。在某些情况下,这条命令比较有用。

网友D:
用过cstn  65536色的
16位数据线  你用了8位的方式吧

楼主:
是的,刚刚用这种东西,很多地方并不熟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