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7358IC问题

楼主(2009-10-25):
我们生产九波段带天气台收音机,天气台共七个,主要销往美国,天气台IC采用的是7358,存在很多问题,主要为无电压,无反应.无波.特向高手请教怎样更其外围电路解决这些问题.

网友A:
1。看看demo电路。
2。看看datasheet。
3。电压滤波电路参数可能要重新校正
4。接口走线越短越好
5。谐振电路外围电路参数需要调整。
6。器件的供应商应该可靠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