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问个很简单的问题~这个蓄电池怎么接~怎么充电的?

楼主(2009-10-25):
前几星期~翻出一个蓄电池~我想利用起来~
但是不知道他怎么充电的~

能给我说说这三条线怎么接的不?是不是有两根是接在一起的?
顺便能一个简单的充电电路不?

网友A:
先搞清楚3根线的含义再说.得你自己去测试了,有的是温度补偿电阻,有的是温度开关,有的是控制线.....

楼主:
怎么测试呢~能给个具体的方法不?这个电池放了好久了~不知道还能不能用的那种~
一般怎么确定它每根线的功能呢?

网友B:
怎么测试?至少至少,拿块万用表量量,这个总应该办得到吧?
放了很久了,那就别试了,估计是废物。

网友C:
产品上面有品牌,最好直接联系厂家咨询,可能是http://www.hnqxdy.com

自己测的话,先测测各脚的相对电压,一般红色为正,黑色为地。
图中的蓝线不清楚,我用过的蓄电池是两线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