欢迎光临迎宾器小批量方案

楼主(2009-10-25):
描述: 迎宾器产品是指有客户从前面经过时,就发出“您好,欢迎光临“之类的提示的产品,我司的产品个性化,可以针对小批量的客户生产,几百个,千把个都可以做,同时可以放置自己的语音,通过OTP语音芯片+加上光敏,影控,红外控制,人体感应功能,以及多款模具来满足客户的功能需求

网友A(2011-04-26):
银行自助迎宾器
        语音内容可随意更换;
        支持USB语音内容下载;
        进、出门自动语音提示;
        PWM(直接驱动扬声器)和DAC(外接功放)两种音频模式输出;
        16K采样率语音内容播放,音质优美;
        体积小,方便安装。
        供电电压:DC9V~12V
        静态电流:8uA
        工作电流:200mA
        音频输出:0.5W/8Ω(单声道)
        外表尺寸:110mm×75mm×23mm(长×宽×深)
        USB接口:通过USB线将自助银行迎宾器连接到电脑,可下载更新提示的语音(我司已根据客户的要求事先把语音装载到自助银行迎宾器里去)。
        音频:直接接扬声器输出,能驱动0.5W/8Ω扬声器。
        K1:接开关,当开关闭合时,提示“欢迎光临24小时自助服务”。
        K2:接开关,当开关闭合时,提示“谢谢光临欢迎下次再来”。
        电源:接DC9V~12V,“-”接电源负极,“+”接电源正极。
        音量调节:调节音量大小,仅在外接功放输出时有效。
        外接功放输出:需要接外部功放才可以驱动扬声器。
        公司:广州唯创电子有限公司   地址:广州市天河区棠东东路55号3楼
        陈先生:15360566872   公司电话:020-85638557  传真:020-85638637