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喜欢说面试题,那我也凑凑热闹。

楼主(2009-10-25):
曾经去一个做门禁监控设备公司面试售前售后工程师。笔试题目之一:请画出电视机的原理框图;
另一个公司的笔试题:分析说明电路的功能和工作原理。(是一个纯分立元件的线性稳压电路,无变压器和整流管)。

网友A:
曾经去一个做门禁监控设备公司面试售前售后工程师。笔试题目之一:请画出电视机的原理框图;
另一个公司的笔试题:分析说明电路的功能和工作原理。(是一个纯分立元件的线性稳压电路,无变压器和整流管)。 ...
引用 楼主:

戏答:
1.天线——机板——CRT
2.没有看到,无法做..

网友B:
第一题没接触过电视机相关电路,不会
第二题自己设计一个问题也不大

网友C:
电源、接收、解码、显示驱动(LCD/LED/CRT/等离子)

网友D(2010-06-21):
第一题:选频网络(高频头),中频放大(包括视频信号,音频信号,同步信号),信号分离,
        音频信号送音频功放再至喇叭输出,同步信号经分离得行、场信号送行场扫描电路,视频信号经一系列
        复杂电路至显像管显示图像!哈哈
学校学完电视原理几年了,大多都忘了,就记得这么多了!让我应聘估计是扯犊子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