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88SC1608 接触式IC卡 求助

楼主(2009-10-25):
用过SLE4442,现在要求改用AT88SC1608,
出师不利呀,连AT88SC1608复位响应的四个字节都没能读出来

完全按照手册配置时序,但是复位后读出的四个字节都是0xFF,
路过的用过这个IC卡的大虾,指点下好么?

谢谢了!

网友A:
1。仔细看看datasheet
2。确保1608处于工作状态,可以做个LED或者beep输出,证明他工作正常,检查晶振是否起振
3。检查你的读取代码,可能有异常的bug

楼主:
duojinian 谢谢您
系统其他功能运行正常,晶振应该不会出问题,
采用串口输出1608卡的数据状态,如果初始值SDA为1,输出四个字节是0xFF,如果初始值SDA为0,输出四个字节是0x00,感觉好像是没有读到卡上的数据
按datasheet调了几种方案都没能正确读出复位响应的四个字节, 感觉和SLE4442相差很多。

再帮忙分析下好么  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