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编程问题,真的使我迷惑了.

楼主(2009-10-25):
TRISC = TRISC & 0XB7; //set RC6 and RC3 is output;

while(1)
{RC3 = 1;RC6 = 1;}

这么简单的程序,RC3 和RC6应该是输出高电平吧!
但结果并不是。
而是:RC3和RC6是输出的脉冲,而且RC3和RC6是反相输出的?
为什么会这样啦?
谢谢 !

网友A:
是不是第二功能没有禁止。

网友B:
什么型号,PIC型号多如牛毛。是不是ECCP或者MCPWM模块没关闭。

楼主:
型号:16F689

网友C:
看门狗(watch dog)没关吧(它一次次引起复位重启)?

网友D:
1.端口的读-修改-写问题.
2.看门狗打开了.

网友E:
注意硬件电路,或使用影子寄存器

网友F:
知道啥叫RISC么?改成:
   RC3 = 1;
   Nop();
   Nop();
   Nop();
  RC6 = 1;
或者:PORTC |= 0x48;

网友G:
RC3=1;RC6=1;是可以执行的,这两行没有问题,但其它方面有没有问题需要LZ自己去找了。

网友H:
所有现象都是有它道理的。

网友D:
简单的问题,楼上几位回答太高深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