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疑难问答] 单片机无线接受的数据怎么送入电脑?

楼主(2009-10-25):
小弟新手。想请教一下大侠们,无线收发模块收到的数据怎么送到电脑里,并调出电脑里已经编好的数据库,硬件方面我有一个max232,软件方面又怎么实现啊。指点一下,或者给我个类似或相关的例子,让我知道怎么个实现方法再去深入地学习相关的知识。谢谢

网友A:
多查点资料

网友B:
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,支持!

网友C:
应用MG84FL54BD可轻松逹成喔

楼主:
MG84FL54BD主要有什么功能?

网友B:
除了8051 MCU的标准功能,还有有576字节的扩展随机存储器(XRAM),一个额外的 I/O口(P4),额外的外部中断INT2和INT3 ,SPI,2线串行总线接口(TWSI),USB接口,辅助键盘中断(P0),一个看门狗定时器,可编程系统时钟等等

网友B:
不算,找一下就会有很多介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