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v5板子ddr2的问题

楼主(2009-10-25):
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高速数据采集,想用ddr2做缓存,而xilinx V5的板子上只有一块ddr2,ddr2不是写时不能读,读时不能写,所以如何设计才能设计成无时隙的数据传输缓存呢?请教各位老师~~谢谢~~

网友A:
DDR/DDR2能否降足够的频率使用?比如说主频为266Mhz的DDR2芯

片能否在主频为100Mhz频率甚至在100Mhz频率以下使用?从网上

寻找到的资料来看,SDRAM是能够在降足够多的频率下使用,但

是它和DDR2芯片有DLL的不同处。266Mhz的DDR2能降频在200Mhz

使用,但是没有明确的资料很确切的指出在100Mhz能使用。恳请

做过的前辈指点一二。

网友B:
当然可以,   spec 可以有 DLL bypass模式,

网友C(2010-05-05):
只能用FPGA片内缓存来缓存少量数据,再在DDR总线上执行时分复用
但DDR的总带宽必须是读出和写入需要带宽的总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