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ZLG-ARM]
求助LPC2103的FIQ如何使用?

楼主(2009-10-25):
我用IAR软件

#include "iolpc2103.h"
#include <intrinsics.h>
#include <stdio.h>
#define VPBDIV          (*((volatile unsigned char *) 0xE01FC100))
#define IOPIN           (*((volatile unsigned long *) 0xE0028000))

#define Fosc 11059200       //外部晶振频率 11.0592M
#define Fcclk (Fosc * 4)    //处理器时钟 Fosc * 4
#define Fpclk (Fcclk / 4) * 1 //VPB时钏频率
#define Fcco (Fcclk * 4)    //PLL的操作频
#define LED1 1 << 17
#define LED2 1 << 18
#define LED3 1 << 19
#define LED4 1 << 20

__fiq __arm void fiq_handler(void)
{
  IOCLR = LED1|LED2|LED3|LED4;
}

void PLL_Init()
{
  /* 设置系统各部分时钟 */
  PLLCON = 1;    //使能PLL£但不连接 PLLCON.E = 1,PLLCON.C = 0

  if ((Fpclk / (Fcclk / 4)) == 1)
    VPBDIV = 0;           // VPBDIV = 0,则Fpclk = 1/4 Fcclk (复位值)
  if ((Fpclk / (Fcclk / 4)) == 2)
    VPBDIV = 2;          //VPBDIV = 2,则Fpclk = 1/2 Fcclk
  if ((Fpclk / (Fcclk / 4)) == 4)
    VPBDIV = 1;         //VPBDIV = 1,则Fpclk = Fcclk;
  if ((Fcco / Fcclk) == 2)
    PLLCFG = ((Fcclk / Fosc) - 1) | (0 << 5);
  if ((Fcco / Fcclk) == 4)
    PLLCFG = ((Fcclk / Fosc) - 1) | (1 << 5);
  if ((Fcco / Fcclk) == 8)
    PLLCFG = ((Fcclk / Fosc) - 1) | (2 << 5);
  if ((Fcco / Fcclk) == 16)
    PLLCFG = ((Fcclk / Fosc) - 1) | (3 << 5);

  PLLFEED = 0xaa;
  PLLFEED = 0x55;
  while((PLLSTAT & (1 << 10)) == 0);
  PLLCON = 3;
  PLLFEED = 0xaa;
  PLLFEED = 0x55;
}
void GPIO_Init()
{
  PINSEL0 = 0x00000000;
  PINSEL1 = 0x00000000;       //设置P0.16为EINT0

  IODIR = LED1|LED2|LED3|LED4;
  IOSET = LED1|LED2|LED3|LED4;
}

void VIC_Init()
{
  VICIntEnClear = 0xffffffff;   //中断全部使能关闭
  VICSoftIntClear = 0xffffffff; //清除软件中断
  VICProtection  = 0;       //清除VIC保护
  VICVectAddr = 0;           //清除向量IRQ中断服务程序地址
  VICDefVectAddr = 0;        //清除非向量IRQ中断服务程序地址

  //清除所有向量IRQ地址
  VICVectAddr0 = VICVectAddr1 = VICVectAddr2 = VICVectAddr3 = \
  VICVectAddr4 = VICVectAddr5 = VICVectAddr6 = VICVectAddr7 = \
  VICVectAddr8 = VICVectAddr9 = VICVectAddr10 = VICVectAddr11 = \
  VICVectAddr12 = VICVectAddr13 = VICVectAddr14 = VICVectAddr15 = 0;

  VICVectCntl0 = VICVectCntl1 = VICVectCntl2 = VICVectCntl3 = \
  VICVectCntl4 = VICVectCntl5 = VICVectCntl6 = VICVectCntl7 = \
  VICVectCntl8 = VICVectCntl9 = VICVectCntl10 = VICVectCntl11 = \
  VICVectCntl12 = VICVectCntl13 = VICVectCntl14 = VICVectCntl15 = 0;
}
void EINT0_Init()
{
   PINSEL1 = PINSEL1 | 0x01;  //设轩P0.16连接到EINT0

   VICIntSelect = 1<<14;    //选择EINT0 为FIQ中断
   VICIntEnable = 1<<14;

   EXTMODE = 0x00;        //使用电平触发
   EXTPOLAR = 0x00;       //低或下降沿
   EXTINT = 0x01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//PLL_Init();
  GPIO_Init();
   __disable_interrupt();
  VIC_Init();
  EINT0_Init();
  __enable_interrupt();

  while(1)
    {
    };
}

设置P0.16为EINT0,低电平触发,接是按键,调试的时候怎么都进不了中断?

楼主:
哪位大侠帮一下我!

网友A(2011-06-01):
對不起,我也剛學arm中斷,現在還沒看到外部中斷呢?請高手給力一點,在此感謝!

网友B:
FIQ怎么用啊,什么情况下能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