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与产生的力

楼主(2009-10-25):
最近我一直在想,当电流流经一根空芯管时,管内、外产生的作用力是怎样的。
如果反空芯管作为零线,火线穿在空芯管里面,当有交流电流过时,其产生的作用力又是怎样相互作用的。

网友A:
建议看看普通物理教材。

楼主:
基本画的都是外面,没有说里面的。

网友B:
这个啊,你要看电流的方向了,如果是在一端同时通电(交流),则磁场抵消,没有作用力啦。

楼主:
就是空芯铜管是零线,里面是火线,如果电流很大的话,会不会出现两线之间的作用力。

网友B:
0线的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和火线的电流所产生的磁场永远是相等的,只要电流相等。所以不可能有力的作用。但是,一定要保证两线之间的平行,要不然磁场就是乱的。建议你买本磁力学的书看看,你就就明白了。

网友A:
回5楼:
当然有。不必电流很大。
看来,你没有看普通物理教材,或者虽然看了,但什么都没有看见。

楼主:
在外面,两线平行,可以用右手定律,但我说的是在火线在零线里面,那又是怎么样的相互作用。这个我还没有看到哪里书上有说明,网上也没有找到,又没有条件做这样的试验,请各位给我分析一下,或直接告诉我哪里能找到具体的分析,找物理书和磁学的书,那范围太大了。

网友B:
这就是学校学的知识,所以我认为要使用左手、右手定责时,首先要搞清楚左手、右手定责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,而力的作用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。左手、右手定责里讲得很清楚,要在磁场内的导线通入电流,且磁场的磁力线方向要与电流(即导线)的方向产生切割,这时才能产生力的作用。
请问,你假设的外界磁场在哪?所以就不会有力的产生,而只有磁场的产生。
但是,在两条线内分别通入大小相等、方向相反的电流,其磁场也是和电流一样的,最终正负抵消了。
在实际的设计中,我们经常会利用这个特点来消除电路中的噪声、或获取采样信号,比如共模、差模扼流圈、滤波器、互感器等。

网友A:
8楼:
说你没看书,现在你也承认确实没看吧?

两根平行无限长直导线,通以方向相同或相反的大小相等的电流,两导线彼此之间有作用力,这个知道不知道?能否判断两导线之间作用力的方向(相互吸引或排斥)?
回答这个问题,然后才能够再进一步讨论。

楼主:
感谢两位朋友的帮忙分析,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,当电流流经时,空芯管外、内产生的磁方向是一样的,而当电流回火线时产生的磁方向与零线上的磁方向相反,相互抵消了。如果绝对中心位置时就是没有作用力。
但我在想,这零火线产生的磁力是相互吸引的,对火线来说,会不会是相当于四周都有力在撕它呢。
我不太懂,请各位指点。

网友A:
就是这样。

网友B:
maychang 是前辈,听他的没错。
欣赏了。

网友A:
13楼yuanchsh大谬。
我们“听谁的”,绝不能听某个“权威”,某个“前辈”,我们服从的是真理,具体到物理学,服从的是那些早已被证明的“定理、定律”,例如牛顿一二三定律,安培定理,基尔霍夫定律,等等。

网友B:
回复 网友A:
是的,我没有别的意思,是虚心向您学习。
只有在讨论中,才能更多的、更有效的发现自己的不足,您说对吗?

网友B:
另外我想,在技术讨论中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吧,哪怕是错的。但到最后应该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,你说对吧。

楼主:
那这火线如是多股线,会不会被拉散开,都吸在管内壁上呢,能做这样的试验肯定会很好玩。

网友C:
楼上:

你把力给弄反了。拿右手法则仔细再分析一下。

网友A:
回17楼:
电力工业中往往要考虑导线变形问题。例如变压器,绕组中相邻导线中电流方向相同,彼此之间有力的作用。设计电力变压器时必须计算输电线路发生短路故障时的力,否则绕组可能变形或绝缘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