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关电源的分类很杂

楼主(2009-10-25):
我觉得开关电源的分类有点儿杂,用电感的叫buck或boost,把电感换成变压器,就叫正激式或反激式。可是有的书又把buck和正激式混在一起,说buck也是正激式的一种,而反激式就只包括用变压器的,为什么不把boost也归为反激式里面呢。是不是很杂呀?

网友A:
那是你还没有把各种拓扑的工作搞清楚。
用电感的基本拓扑,还有buck-boost电路。反激是由buck-boost电路变化来的,不是由boost变化出来的。

网友B:
呵呵,你可以看一些PI 或者ST 的开关电源芯片的DATASHEET和基本电路应用,就能搞清楚buck或boost的区别了。

楼主:
我看的是开关电源设计指南,第二版,十一个外国人写的,我觉得这本书写的不好,例子前后没有关联,基础定义让人感觉很杂乱。呵呵。

网友C:
十一个人写一本书肯定很乱!
建议汉字规范化。

楼主:
呵呵,搞错了,‘是一不‘是‘十一个’,昨晚太晚了,打完了没检查。

网友D:
有機會對照原理拆裝兩個整流模塊,抵得啃書三年。

楼主:
呵呵,恩,重在实际操作啊

网友E:
多啃书 多分析

网友F:
同意楼上观点!

网友G(2010-01-06):
就是,看到书上的分类好多啊~~不知道该做哪种了??

网友H:
buck和boost是最基本的变换器。
buck/Boost变换器是buck和boost串联而成,它将两只开关管合成一个;
cuk变换器是boost和buck串联,输入部分与boost相似,输出部分和buck相似;
zeta是buck/boost与buck变换器串联,并合并开关管;
sepic是boost和buck/boost串联;
flyback变换器是将buck/boost变换器的电感改为变换器得到;
Forward变换器是在buck变换器中插入了一个变换器组成的;
推挽变换器是两个Forward变换器叠加而成;
半桥实际上也是两个Forward变换器叠加而成,只是输入电压为二分之一输入电压;
全桥变换器是由两个半桥变换器叠加而成。

网友I:
学习了。。。好复杂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