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画的信号采集板,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?

楼主(2009-10-26):
一个ADS1258,两个STM32。
还有怎么粘图片啊,第一次发帖?

网友A:
元器件布局离散
建议紧凑
不知滤波电路参数是否合适

楼主:
谢谢!新手,学习时间不是太长;
请教一下元器件布局离散对电路有什么影响?
滤波电路就是简单的RC滤波,1K与1UF组成的低通,放在在与他连接的接口板上,正在画呢;

网友B:
地分的不怎么整齐

网友C:
ADS1258附近布线相当草率

网友D:
不怎么样,建议重新优化布局。

注意:
地必须优先布线,不要寄望靠最后的铺铜来连接!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指导;
我想问一下xwj前辈“地线优先布线”的意思是不是在布线时先用较粗的导线将所有的地连接在一起,最后在使用铺铜时通过是么方式连接地线的?还是铺铜就不用与地连接?

网友E:
数字部分布的不错,不像是个新手。
模拟部分布的不合格,不要铺地,要单点接地。

楼主:
多谢楼上老大提携;
问一下模拟部分不铺地对电器性能有什么好处啊?以前看资料只看到需要把没有铺地的空余空间都铺上地的建议,但是没有讲模拟部分的接地方式,能不能解释一下?谢谢!

网友F(2010-06-30):
地分割有问题

网友G:
是否可以这么说:万恶的覆铜啊,把地回路给整细了,过不了电流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