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编译软件的问题

楼主(2009-10-26):
为什么同一个程序(程序是好的)   用编译器编译一次在编译一次就不稳定了 而且有些语句编译器会跳过部不编译

    45:         if(in==0)
C:0x0039    200002   JB       0x20.0,C:003E
    46:                 {
    47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48:                     IR=1;
    49: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50: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51:                 IE0=0;
    52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0=1;  //开启外部中断
    53: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C:0x003C    8013     SJMP     C:0051
    54:                 }

这个是反编译看的  有些语句没有编译   这是咋回事

网友A:
1。编译软件可能有问题,重新安装
2。反编译选项配置选项,重新设置
3。最好不是**的软件,否则问题可能在这里

楼主:
哪有稳定点的keil软件 提供个下载地址  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