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功率MOS的简单问题

楼主(2009-10-26):
一个功率mos管有2个源极S端,按理说它们在器件的内部是相连的,我在使用这个mos的时候这2个源极端在外部连线的时候需要把他们连起来么?

楼主:
这个mos是带驱动的,准备使用在全桥电路中。引出线为铜片,而漏极D的宽度=2*源极S的宽度(近似)。这样漏极电流全部通过源极的话,是不是在外部将源极连起来才能承受这样的电流呢?

网友A:
这个mos是带驱动的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????

网友B:
直接说型号,不好么?

楼主:
我是想这个MOS不是一般都是有两个源极S端么,以为这个问题应该是常规的,有一般性的。。。

网友B:
www.datasheetcatalog.com上居然查不到这个型号。

楼主:
是mircosemi公司的,google之,第一个就有他的datasheet

网友C:
RF的,建议连起来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感谢。那我就连起来,不过我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的频率。
还有就是一般情况下,这种功率mos的s端不需要外部连起来么?那另一个S端是悬空不使用,还是当成一个已经和前一个S连接了的引出线呢?

楼主:
还有个问题,这个mos虽然带有驱动,不过应该是需要将功率线路和信号线路进行隔离的。5MHz的驱动信号,使用6N137这个光耦不知道能不能实现?
6n137是最大的驱动速率是10MHz,不过其输出为7V高过了本身mos的5v的驱动电压。

网友D:
如果是内部连起来的,你外部连起来肯定没错。比如很多芯片的地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