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两个5V变压的电路 有图

楼主(2009-10-26):
按PCB抄的5V转到3.8V的电路如图  中间空出来的是个SOT-23封装的IC 上面的丝印是BLP  两个图都是这个器件  不认识是什么东西

PCB上电后 IC左下的都是1.2V  上面中间都是接地0V  右边第一个图输出3.8V 第二个图输出1.6V  感觉第二个有点像电压跟随器? 大家帮忙分析下中间这个IC是什么器件?最好能帮忙分析下电路 不胜感激!

VCC=+5V

网友A:
上午看花眼……应该是TLV431了。它的基准电压是1.24V,跟你的测量结果很接近。

楼主:
谢谢了 在http://para.maxim-ic.com/cn上找了下 有1.6V的器件 但是不能调到3.8V 能麻烦帮忙选一下吗?

类似LDO电路好像没有上面560R的那个电阻

网友B:
有点像431,有厂家用这个封装的,但是不知道是不是

网友C:
不是431,431的基准是2.5v

网友B:
不好意思,误导LZ了,忘了431的Vref是2.5V的了

网友D:
肯定是431.
输出电压=Vref*(1+R2/R1)
上图Vout=1.2*(1+4.7/2.2)=3.76V
下图Vout=1.2*(1+1/3.3)=1.56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