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的问题

楼主(2009-10-26):
我现在使用QG8做DD,内部AD的基准就是电源,如果在2节干电池供电的情况,是不是必须+个电源芯片,才有可能AD正常采样。

网友A:
看你需要的检测精度,不一定需要外部电压基准.
做2次AD:
第一次,测内部1.2V电压(通道27),得到AD数据AD_27
第二次,测输入未知电压Vin,得到AD数据AD_VIN
算一下:
Vin = 1.2 * AD_VIN/AD_27

精度取决于内部1.2V参考,误差<2%