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传感器小信号, 能直接进AD转换器吗

楼主(2009-10-26):
对于直流小信号,  电池供电的传感器   信号范围:500uv~30mV,
    想做AD转换。

问,1. 能否将该信号直接接入AD芯片, 这样免除信号放大电路可能造成的问题。
      2. 如果加入信号放大电路, 对于是直流供电的环境, 是否要考虑50HZ工频干扰,和其它频率的干扰
      3.  一般的RC低通滤波器,好像很难做到1K以下的干扰去除。由于是直流小信号放大, 我怎样才能将所有频率(除开直流信号)的干扰很好的去掉,有无合适的电路或器件,以及参数等。谢谢

网友A:
我觉得是可以的,你可以选择内置PGA的ADC,或者精度高一点的ADC。
有些ADC内部已经可以去除50HZ工频干扰了。

网友A:
奥,是什么传感器啊,能否相信说一下,可能会对你帮助更多

楼主:
哦,谢谢,是压力传感器(500uV~30mV)输出

网友A:
那没有问题的,直接进就好了。你ADC选用TI或者ADI的16位以上ADC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压力传感器(500uV~30mV)输出,这是标准信号源.直接进AD芯片是没问题的.
其实AD芯片里面也是有程控放大器的,不要以为就不需要放大了.

网友B:
ads1323或者ads1110什么的

网友C(2009-11-28):
误差很大滴

网友D:
直接进不好吧,ADC的内部电阻和传感器的输出电阻不相匹配

网友E:
这么小的信号,最好是放大一下。
不过你可以参考下万用表的毫伏档,应该是没有加放大的。在单片机中A/D变换,精度主要是位数。
但是跟参考电压也有关系,感觉参考电压低一点会更好。

网友F:
加“射级跟随电路+放大+跟随”,再进A/D会好些。这些传感器的输出阻抗没那么理想吧?

网友G:
用cs5532即可。

网友H(2010-01-02):
支持13楼,可以用cs5532,如果通道多可以用CS5534,24bit AD,很理想。

网友I:
需要做一下滤波,然后看你用的adc阻抗,如果有问题要buffer一下。

网友J:
同意Cs5532 以前做过的重量控制器  ,传感器就是用这个ad

网友K(2010-02-09):
误差会很大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