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做这样要求的实用防盗报警系统?

楼主(2009-10-26):
系统要求:1  一块方形(500平方),有人闯入报警
             2 报警方式: 需要利用一种通信方式发送到一个远距离终端(不需要现场报警)
             3通信最好为无线方式
             4 供电最好为电池供电
            5 系统体积尽量小
     恳请各位提供建议,现成已有产品也可以。主要包括报警方式和通信方式。

网友A:
楼主要交待详细报警条件,通常有门禁式和运动试两大类,每类又有很多不同的检测方式,适用条件也不同,故需给出报警条件。

网友B:
给个具体功能什么的,用电池,我这倒是有点思路。

网友C:
用TI的芯片CC1100,一般通信距离都有两三百米,可搭建一个简单的网络系统,也可增加中继器,增大通信距离。

楼主:
主要是用在500平米的平地里,使用时间是夜晚,至于报警方式  我不懂,可以拉几条线在里面,有人进去碰到的话就报警,吧报警信息通过通信网络发送到接收端,这样可行吗?    貌似不需要运动式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就是晚上防盗,具体什么的,我给楼上说了 你可以看一下 呵呵   你用什么样的电池?

网友B:
留下个邮箱或者什么的,我跟你联系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QQ  545502821     frankdhc@163.com

网友A:
如是普通的设防,用被动式红外探测法即可,这也是最常用的,分区布防,然后通过电缆或无线方式汇总报警信息即可,完全用现成产品都可以。

楼主:
可不可以给我留一个厂家?  我找了几个  可是不太合适。

网友D:
量大的话我们可以考虑。

但要明确:电池供电的微型检测是有很大市场的(安防或者放风。。。。。。),但是能源问题也是一直解决不了的。

小型化的节点,电池撑1个月就不错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我们可以做到3cm×3cm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我用的量不会太大,目前只能弄一套试试,听你说的那样很不错了,电池可以定时更换吗,一个月蛮可以了。如果市场上有的话,我想先买套试试。
  谢谢你,谢谢各位啦

网友E:
可以用激光围成,四角用反光物折射,有人进入会遮挡

网友E:
激光采用脉冲工作方式,降低功耗。光线可以采用红外激光

网友F:
楼主,防盗报警器材方面能满足你要求的应该有不少。

网友G:
主控用采用纳瓦技术的PIC单片机,电池供电没问题.无线模块用CC1101.

网友H:
传多远?利用手机信号来传可以吧?

网友I:
假如只是自己玩可以直接去买:
由BISS0001构成被动红外模块,有光敏电阻、ht7130,可选择晚上工作。稍微改改电路,待机只有几mA,在电池下能工作1个月应该没问题。
由pt2262/2272构成的无线发射、接收模块,距离可选。发射模块不发射时不耗电。

网友J(2009-11-29):
红外对射,加GPR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