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问, RC低通滤波,能滤掉的最低频率大概多少?

楼主(2009-10-2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RC给定后,只能说某频率被衰减多少,频率越高衰减越大。
一般用下降3db频率作为转折频率。

网友B:
考虑电容因素:最小一般6PF,2%;
考虑电阻因素:一般2M。5%

网友C:
LZ可能还没有理解滤波器到底是如何进滤波的。

楼主:
谢谢解答,因为用的是直流信号,我想用RC将20HZ以上的干扰尽可能的去掉。

网友A:
“尽可能”去掉,那就要滤波器的阶数足够高。

网友C:
50HZ以下没啥希望滤干净

网友A:
回8楼:
那心电图机怎么办?

楼主:
看来单独的靠选R,C的值,没希望了, 那工频干扰50HZ怎么办啊

网友D:
心电图机是通过选择频响来抑制干扰的。适当设计RC的值,可以滤除任何频率的干扰。

网友C:
心电应该是用差分方式来抑制共模干扰,并不是去把50hz滤干净

一个fc=5hz的一阶RC只能将50hz信号衰减20db,远远不够

网友D:
50/60Hz的固定频率采用数字滤波方式

网友C:
50/60Hz的固定频率采用数字滤波方式
引用 网友D:

数字滤波有时候是自欺欺人,然后再DAC输出?里面的频率太丰富了

网友D:
你先了解一下心电图机工作原理之后再回答这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