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EEPROM的问题

楼主(2009-10-26):
公司一款交换机上,一MAC芯片外挂有一EEPROM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,上这个EEPROM后两个千M网口无法 正常通信,去掉后可正常,但是会一直寻找EEPROM(软件) ,而其他24个100M网口工作正常,搞不懂这个EEPROM到底咱们影响通信的,请高手指点,谢谢

网友A:
EEPROM记录了网卡芯片的供应商ID、子系统供应商ID、网卡的MAC地址、网卡的一些配置,启动时会读取相关信息。
是不是EEPROM里面的某些参数设置不对造成千M网口无**常通信;而去掉后,参数可能为软件的默认值,可以正常通信。

网友B:
2樓說的對,有可能是EEPROM沒有配置對

楼主:
问题分析出来了,是软件的问题,谢谢各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