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0805封装的电阻额定功率

楼主(2009-10-26):
按手册上看0805封装的电阻额定功率为0.125w,听说有一种规矩叫降额设计,设计成50%~70%,请问有必要吗?我将它设计成了0.1w的,正在做实验,看其稳定性

网友A:
一般是1/10W 或1/8W,
降额设计很有必要。可靠性试验,需要很长时间的统计。

网友B:
本来可以用1200小时  --------------结果只能是120小时了

网友C:
其实要看你的实际电流和该电流下的工作时间,一般不会有问题

网友D:
用2个并联。不然过热